高位湿法制粒机 丹佛斯变频器AL65报警

楼主(2016-11-11):
如题:高位湿法制粒机 显示屏显示切刀报警,变频器显示AL65报警,连续两天出现此状况。关机 重启 复位 可以继续使用。问题隐藏在哪?

网友:
1,先查查报警代码吧,
2,重启就好一般不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
3,对你的设备不了解,切刀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
查变频器的说明书,确定这个报警是什么故障,尽快解除,否则故障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