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的时候加一层玻璃纤维带

楼主(2016-11-11):
(大多法兰连接的地方) 主要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密封作用?谢谢

网友:
1,法兰连接自身不带密封或没有密封结构的对接时一般是要增加垫片,起密封作用
2,一般都是要根据使用情况,温度,流体等由设计来决定的,不光是玻璃纤维这一种,橡胶,塑料,金属等

网友:
通常是石棉板,也叫红纸板而否玻璃纤维

网友:
高压管道法兰大多,10#做的密封环靠斜面压紧密封!标准里面都有!

网友:
加密封圈

网友:
起密封作用,可以耐高温。

网友:
起密封作用。家里的水管接着,都要加生料带来密封,作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