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大家都在学习,我也开始注重基础理论了,正文有一题,希望大家给点见解

楼主(2016-11-11):
对于文中的式子本来没有问题,细细斟酌感觉又不妥,特来请教论坛大侠,解个惑

文中的 上面是 微面积受力,然后给出的Fn ,但是此时正应力σ还不知道是否相等,所以是否应该是在面积A里的力的积分?

因为正应力相等是下面才给出的,之后给出式子Fn=σA
疑惑点:第一张图片的式子,应该是面积的积还是力的积?

网友A:
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从式子可以看出来,正应力是一个常数,是力对单位面积的积分!把式子求解,求得是力的和!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我觉着它可能是想说 :假设横截面上某一微面dA上正应力是σ,(他这里的σ并不是定值,只做表示符号而已,所以没拿到积分符之前,也不能拿到积分好之前),所以面积A上的合力是若干个不同的σdA的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从式子可以看出来,正应力是一个常数,是力对单位面积的积分 ...

是啊,如果上边已经确定是常数,那为什么到下面的式子才开始加以说明呢?我感觉他第一步出来就是已经知道结果硬推导的结果。。。。。

感觉就是:先假设怎么样,最后假设的变成真实的,直接开始引用一样

网友:
当年考研理论力学100分的卷子考了90几,现在工资还没一个新招聘的工作年龄和我相仿的销售高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你讲的!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你讲的!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你讲的!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讲的这些!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讲的这些!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讲的这些!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讲的这些!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讲的这些!

网友(点评):
这貌似是材料力学吧,大侠

网友: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实验中验证,第一个式子就是求轴向力和面积的关系,正应力是所求的关系因数,前提就是一个假设了(排除不可控性,只能假设材料是理想的),对面积积分时正应力可以看做是一个常数对式子积分。采集实验结果确定正应力所表达的关系式或者是数值。
这是我理解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B:
材料力学!我觉着它可能是想说 :假设横截面上某一微面dA上正应力是σ,(这里的σ并不是定值,只做表示符号而已,不能拿到积分符之前),所以面积A上的合力是若干个不同的σdA的加法,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力的积呢。而后面通过简单地说明,得知原来整个面积A上各处正应力相等,相当于常数,才可以拿到积分的前面去的,这时就可以认为就是对面积的积分了。
请指正。

网友(点评):
简单说就是:他意识到σ不同,为了公式简洁,就用一个σ表示,所以他并没有化简公式把σ放到积分号之前。后来验证σ都是一样的,就可以当常数写到前面了。读者不要看见了σ,就以为全天下的σ都是一个σ。 个人理..

网友(点评):
σ 是变量,其实完整的写法是 σ = σ (x , 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力学!我觉着它可能是想说 :假设横截面上某一微面dA上正应力是σ,(这里的σ并不是定值,只做表示符 ...

按照大侠说的,σ不是一样的,理解好像还能说得通。

网友(点评):
我是去年毕业的菜鸟

网友(点评):
关键在理解!没有菜不菜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