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少加工面而增加凸台时,所加凸台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2016-11-11):
有没有相应的标准?

网友:
应该根据受力的情况确定,没有标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是带有螺栓孔的凸台吗?根据另一个零件的配合面大小确定,可以做个受力分析。

网友:
1,铸件像3#说的还有些依据。
2,焊接件可以焊接凸台。
3,机加工件较少,本身要加工,一般划窝好些。

网友:
绝对的没有,但相应结构设计手册有推荐

网友:
铸件根据孔的大小有标准,焊接件和加工件也可以根据铸件的标准。

网友(2016-12-20):
机械设计手册都有相关介绍

网友:
详情请看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