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管路需要储气罐吗

楼主(2016-11-11):
应该放在什么真空泵后面的位置 吗?需要真空调压阀吗?如果一共需要几路,是不是应该接成并联

网友:
肯定要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需要的。罐子上有个安全阀就可以了,后面会有几级气动三联件(一般3级吧),这上面有调压阀的。

网友:
1、真空泵也需要储气罐?
2、正常工厂气源的话,储气罐应该用到吹气回路的吧。

      等待高人回复。。。

网友:
汽车上,刹车助力真空泵配有储气罐。

网友A:
真空气路中如果配储气罐,那一般是用于预抽真空。
但如果是想在真空源断掉后的保压,建议还是不要考虑储气罐。建议用真空发生器配正压储气罐,或者用带保压装置的真空系统(特别是重板材真空搬运时)。严格来讲,重物搬运需要确保真空搬运装置符合法定起重标准,如(DIN/SS)–EN 13155以及ASME标准B30.20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气路中如果配储气罐,那一般是用于预抽真空。
但如果是想在真空源断掉后的保压,建议还是不要考虑储气 ...

谢谢楼主。楼主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