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预紧力与螺纹材料的关系

楼主(2016-11-11):
请教各位,已知螺栓副的预紧力,如何去选择螺纹孔材料?或,已知螺纹孔材料,如何知道这种材料能承受多大预紧力?
例,在QT400材质的基座上钻M16螺纹孔,用8.8级M16的螺栓旋入,要求预紧力距是210Nm,QT400的基座可以承受这么大的预紧力矩吗?会不会滑丝?

网友:
细牙再增加26%

网友:
所有数据和表格都有实验条件,对应的是适用范围...3#那个也一样...

网友:
可以通过预紧力矩算对基座面的压力。如果担心,可以用材料比QT400好的垫片增加受力面积,减小压强。

网友:
最好在QT上开通孔,采用螺栓+垫片螺母的方式连接。让基座只承受表面的摩擦力,不用担心球墨铸铁的螺纹牙承受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