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求大神们帮忙

楼主(2016-11-11):
三菱变频器带电动机,需不需要外接电源供变频器的电压工作?

网友:
1,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外接电源肯定要有,220的就接220.380的就接380,
2,变频器内部需要DC24V工作电源,但一般都自带,无需外接。

网友:
看说明书,按说明书接线。一般都是接220V电源供电变频器的,变频器内部有变压整流电路,供24伏直流电给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