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上的凹槽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6-11-11):
图片这种零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有一种刨槽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刨槽机的

原来如此,涨见识了

网友:
长的话,龙门刨,短刨铣都 可以

网友B:
铣槽后折弯。

网友:
铣床加工槽和孔,折弯机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槽后折弯。

铝板也可以折弯吗 ?

网友:
很平常的一个铝加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