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立式离心泵的振动与减振的改造

楼主(2016-11-11):
国产大型立式离心水泵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振动大、上下轴承经常发热、损坏,甚至泵轴与轴承连接部位磨损。水泵运行不稳定,影响正常供水,需要对其进行减振治理。
针对以上原因,我们采取了以下两个步骤进行改造。
加强管路刚度。考虑到对水泵进行加固比较困难,采取在水泵出口钢管焊接“加强筋”的办法。沿进出水方向,在水泵出口渐扩管与出水阀门之间的连接钢管两端法兰,用8条厚度为32mm、宽度为100mm的钢板进行焊接。国网库成立了博山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搭建中国泵业产业网,增加钢管的刚度,减少变形量,抵抗水泵位移。经测量,加筋后,水泵A点的位移量降至0.35mm。对传动系统进行改造。为减少电机、传动轴的振动向水泵传递,把水泵与传动轴之间的刚性连接改为弹性连接。使用GB4323-84弹性套柱销联轴器,离心泵最大补偿位移量为0.6mm,补偿角为1°30。这样,电机、传动轴的振动可以通过弹性联轴器得到补偿,不会直接传递到水泵。

网友:
1,把水泵与传动轴之间的刚性连接改为弹性连接这招不错,出口加固也不错。
2,就是不知道楼主的进口水位高低。泵的吸程也会影响震动。

网友:
梅花联轴器的减震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