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工一圆螺母,要保证顺利和其它件锁紧,是标同轴度还是螺纹等级?

楼主(2016-11-11):
这方面不太懂,请大侠们解答,谢谢

网友:
只要是圆螺母,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都需要锁紧机构,否则要那在直径外圆上的槽干什么,那可不是专门为你装配而专用的.

网友(点评):
没实际经验说不出这样的话。

网友:
1,肯定是螺纹公差等级啊,要求高6H标上。
2,再加个断面与螺纹中心基准垂直。
下图结构标注,再加个螺纹公差就可以啦

网友:
最好买现成的。

网友:
标螺纹等级。

网友:
其它件也要给相应公差等级,否则,尤如拿轴承去套未磨的轴一样

网友:
标注螺纹的规格和等级,就必然与其他件相匹配,配合使用。

网友:
找个标准螺母件的图纸看看。

网友:
买现成的

网友:
是垂直度!其他是基本的。

网友:
必然是螺纹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