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心球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有圆锥孔

楼主(2016-11-11):
我知道这两类轴承有圆柱孔和锥孔,锥孔再安装的时候还必须加紧定套。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内孔为圆锥形的多出于安装精度,便于调整考虑,典型的锥孔结构配合的应用。
2,轴承内孔锥度常有1:12和1:30两种。

网友B:
是为了轴承磨损以后,可以调整补偿游隙,保证旋转精度。

网友:
轴承锥孔结构,安装时加紧定套,当然是为了轴承与轴的安装更紧固;并且使用后内孔磨损后,也可以通过这个坚定套来固定,不会松动。

网友:
1.定心性能好;
2.磨损后便于调节;

网友C:
门外汉瞎问问上面的高手:关于磨损后靠锥孔调节游隙
轴承如果真的是磨损后,靠调整内圈来消除游隙,那轴承的精度还能保证不?
都磨损了,内外滚道肯定出问题了,那么调整游隙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孔为圆锥形的多出于安装精度,便于调整考虑,典型的锥孔结构配合的应用。
2,轴承内孔锥度常有1:1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轴承磨损以后,可以调整补偿游隙,保证旋转精度。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紧力

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外汉瞎问问上面的高手:关于磨损后靠锥孔调节游隙
轴承如果真的是磨损后,靠调整内圈来消除游隙,那轴承 ...

看来是大神啊  我是刚踏入这个行业的,对轴承很懵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明白。。

提高钢性和精度

网友:
方便安装、拆卸,安装在光轴上,安装的轴向位置可调整,避免台阶轴提高轴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