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偏心轴的加工

楼主(2016-11-11):
最近遇到一个偏心轴想请教大家这样加工,我们原计划是先将直径为8的加工出来,然后用偏心套装夹,加工两端的直径5,可是这样却不容易保证两端的同轴度,想请教有加工经验的大侠该这样加工这个轴,谢谢!

网友A:
你也没特别要求两端的同轴度啊,想知道是多少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特别要求两端的同轴度啊,想知道是多少达不到

两端Φ5的轴是在一条轴线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端Φ5的轴是在一条轴线上的

你那两个0.012的垂直度也难。试试先一刀车,再加工中间的偏心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Φ5的轴是在一条轴线上的

你最后不是还要磨吗,我觉得同轴度不是问题,垂直度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0.012的垂直度也难。试试先一刀车,再加工中间的偏心轴吧

谢谢您,一刀 车是先将两端直径5的圆车出来再加工中间的吗?我这个可不可以用加工汽车里的曲轴的方法加工呢?

网友B:
留个夹持端,加持,顶针顶上
两端干掉,再做中间,不过这样棒材直径会大
————————————
留个夹持端,直接中间干到位
上四抓打表后干两端。注意控制变形

网友(点评):
先干中间的话下料10个mm,如果先干两头要13左右的料

网友C:
偏心尺寸1.125正负0.03要求不高!一次加工成型就好了!很简单!另外这个车床应该车不出来吧?应该磨!

网友D:
这轴:通车(中间到尺寸)--上锁相式信心套分别车二头
长轴:光端面控长度钻偏心中心孔--车二头--上偏心夹具车中间--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个夹持端,加持,顶针顶上
两端干掉,再做中间,不过这样棒材直径会大
————————————

谢谢两位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尺寸1.125正负0.03要求不高!一次加工成型就好了!很简单!另外这个车床应该车不出来吧?应该磨!

谢谢支持,如果偏心能车出来,那用相同的方法也能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轴:通车(中间到尺寸)--上锁相式信心套分别车二头
长轴:光端面控长度钻偏心中心孔--车二头--上偏心夹 ...

谢谢支持。

网友:
问题是多少量,如果几个的话还是外协的省心,如果有一定量的话自己可以用车床上加个砂轮机加个偏心轮磨出来,这样不用打偏心中心孔,尺寸还可以保证。

网友:
量大建议以车代磨完成,

网友:
先车二头,上工装再车中间

直径大的零件,可上镗床钻二个中心孔,双顶针/分别车至尺寸

网友:
这个件要求高,不容易保证,尤其中间部分的两个垂直度公差太严了,中心距太小需两端留有夹头打中心孔后把中间部分加工好后再重新铣掉原中心孔,在重新加工两端加工轴径的中心孔,保证同心,不过在加工轴径时要一刀加工同时前后校核中心距,拉轴身母线通过直线度校核中心距,要是不成功还需要修两端中心孔才行。这样做成本高,费效比底,不过质量可以保证,适合单件小批量。

网友(点评):
赞同层主所言

网友:
留加持端,顶尖顶住把两端尺寸做出来,然后做个偏心夹具加工中间

网友:
这个小工装就可以,一头一个,磨好两端外圆上工装,调整两头外圆不跳,在调偏心既可!

网友:
批量生产先车两端4.8外圆,切下后,自制偏心套统一加工8mm外圆

网友:
想问一句,先加工中间可以吗?好保证两端同轴度吗?

网友(点评):
赞同!我也想这么干

网友:
棒料磨到公差,后用偏心夹,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中间必须磨,两端可以不用磨吧。用偏心套,一次装夹车出来,感觉可以。

网友(2016-12-14):
量大的话,有德国的偏心卡盘,不用人工动手调整,直接一次成型

网友:
总是能学到知识,和前辈经验

网友:
为什么5的公差比4.8的还要高?

网友:
第一次做中间的8MM ,然后一个工装 底下可以翻转的。一次夹装,同心度自然就好,3丝以内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