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型号求指教

楼主(2016-11-11):
各位大神好,我这有两个型号的气缸,在网上搜不到,有大神知道是啥气缸嘛?
1.JOX100-180°
2.JPWQ125 X50-40-15FA
3.SDAJ100X20-15-K  这个应该是亚德客的薄型气缸,但是后面的K不知道啥意思。

求指导!!!
谢谢!!

网友:
第三个我猜是可调吧

网友:
JOX100-180°,这个应该是180度的旋转气缸。

网友:
下载个样本 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有两点说明:
第一:K不在型号标识范围内,即型号中是没有k这一项的;
第二:亚德客是没有可调行程为15的钢;
请看下面的图片:

网友:
哪家的山寨产品型号

网友:
有可能是定制的

楼主:
我问了下原厂家,这些型号是定制的,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