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页的轴和孔的公差设计问题

楼主(2016-11-11):
我这个东西是自己做的一个可以活动的结构,我主要问的是中间穿的这一根轴和孔之间的公差怎么给?给多少合理?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求前辈指教。

网友A:
这种无运动要求的转轴按公司通用技术条件确定就可以了,致于公差配合H14/f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运动要求的转轴按公司通用技术条件确定就可以了,致于公差配合H14/f12左右

您是论坛特聘的专家吧

网友(点评):
每一个参予的讨论的同学都是特聘哈

网友B:
按常用铰链链接配合标吧!
H8/f7,是优先公差配合。
再松点就是H9/d9,也是优先公差配合。

网友C:
选基孔制的间隙配合;H9/f9吧。

网友:
这个也可以凭经验,比如间隙为0.1-0.2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用的地方也不是特别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即可。

网友:
好像一般是0.1的间隙就够了。除非特别长的,间隙要留大。一般的就0.1.

网友D:
5#说的对,一般选基孔制的间隙配合;H9/f9

楼主:
引用 网友D:
5#说的对,一般选基孔制的间隙配合;H9/f9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运动要求的转轴按公司通用技术条件确定就可以了,致于公差配合H14/f12左右

多谢

网友(点评):
保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常用铰链链接配合标吧!
H8/f7,是优先公差配合。
再松点就是H9/d9,也是优先公差配合。

多谢

网友:
0.5的间隙没有问题。

网友E:
还要看加工商的能力,我上次给了H9/f9给我做成了过盈配合,后来我就给了0.5

网友:
H6f5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楼主只是说“一个活动的机构”,这个范围大的去了,间隙配合都可以。如何能再给一些要求会更好点,拙见!

网友:
一般间隙配合就好,愚见...

网友:
一个破门的脚链,搞毛的那么高公差。。。

必孔小个10~20个丝就行了

网友:
按间隙配合设计、公差取自由公差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看加工商的能力,我上次给了H9/f9给我做成了过盈配合,后来我就给了0.5

这个非常重要,加工商不行就是做不到间隙配合的

网友:
建议给大点啊0.2间隙  加工这种要求本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运动要求的转轴按公司通用技术条件确定就可以了,致于公差配合H14/f12左右

大神,H14/f12等级是否略大了点啊?

网友(点评):
不大!18的轴销才6 个丝,钣金冲压能达到0.05的要求已经谢天谢地了

网友:
公差的选择,需要看使用要求,综合参考下门和门框的间隙,荷叶的间距的等条件,确定公差

网友:
没特别要求的话0.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基孔制的间隙配合;H9/f9吧。

请教,这个是哪里的资料上面的 啊?

网友(2023-08-21):
能用就行

网友(2023-10-06):
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