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轧制有何区别?

楼主(2016-11-11):
锻造、轧制有何区别?

网友(点评):
老师傅图片形象易懂

网友:
擀面这个很形象,轧制是使用轧辊让坯料经过轧辊间主要在厚度和长度发生变化,根据体积不变原理,厚度减小长度变大,但由于受力宽度不变。锻造分很多模锻、自由锻形状变化自由

网友:
我自己接触过得,给你举个例子,锻造好像是铁匠打铁,烧红的固体,敲打出特定形状;轧制好像厨师拉面,面的体积不变,面的长度跟粗细是在变化的。

网友(点评):
形象生动!

网友:
锻造成形,半成品;轧制成坯,材料。

网友:
表现都是变形,但设备不一,工艺动作不一,结果也不一

网友:
承接上面的说法,我再补充一下:从制造连续性上说,锻造属于间断打击,瞬间冲击力大;轧制属于一定时间内的连续性挤压,变形材料受力恒定。举个例子:烘焙店里面,各式样的面点,是模具压出来的,类似锻打;但制作各式面点大团的面,是搅拌机出来的,类似轧制。

网友:
这里面还有细分为冷锻,热锻,冷轧和热轧.

网友:
热轧,冷轧,锻造的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473898-1-1.html

网友:
锻造,是一种利用锻压机械对金属坯料施加压力,使其产生塑性变形以获得具有一定机械性能、一定形状和尺寸锻件的加工方法;有时可直接生产出零件,或生产出零件半成品-毛坯。

网友(2017-01-04):
擀面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