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水箱多大合适

楼主(2016-11-11):
对于立式加工中心的数控铣床来说,水箱设计多大比较合适?
水箱大了,过滤和水的循环要好一些,但水箱占用空间大,不利于空间小的客户。
水箱小了,虽然有利于客户放置,但不利于过滤和水的循环。
那么到底水箱多大比较合适呢?都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有清楚的社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能多大求多大

网友(点评):
哦,这么笼统。

网友:
冷却水箱的容积一般取冷却液泵每分钟输出冷却液容积的4~10倍

网友(点评):
取冷却液泵每分钟输出冷却液容积的4~10倍 大侠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数控机床的生产厂家会经过严格的试验和多年的实践经验,推出符合使用要求的水箱的,与数控机床一起销售,方便我们的用户!

网友:
数控车床是这样规定的,供参考。

网友(2017-02-17):
容积是泵的流量的3倍以上(设计书上有写)。当然,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你如果回流短,可以设计的小一些。你如果要冷却效果好,当然越大越好。

网友A:
容积主要考虑两点:

1.冷却液要冷却,就是说切削产生的热量要经过冷却箱散热。大了散热好。(1)(3)的原因

2.要回流好,如果一个冷却箱,冷却液回流长,大部分的冷却液在回流过程中,就需要冷却箱大,不能把冷却液抽干了。2

3.脏东西要沉淀在冷却箱中,大的容积不容易被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积主要考虑两点:
1.冷却液要冷却,就是说切削产生的热量要经过冷却箱散热。大了散热好。(1)(3)的 ...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13):
大点好,冷却液变质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