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论文的翻译

楼主(2016-11-11):
在看一篇论文,题目“Controlling the Movement of a TRR Spatial Chain With Coupled Six-Bar Function Generators for Biomimetic Motion”,其中“TRR”是什么意思,是一种类型的杆件还是什么,恳请大家教授

网友:
似乎是控制原理的意思

网友:
TRR Spatial Chain
trr空间链
可能是铰链或杠杆之类的动力连接机构。

网友:
Controlling the Movement of a TRR Spatial Chain With Coupled Six-Bar Function Generators for Biomimetic Motion
用六杆函数机构控制的虎克铰_转动副_转动副机构实现仿生运动

关键词: 转动副(R),圆柱副(C),滑动副(P),螺旋副(H),虎克铰(T)和球面副(S)

扩展阅读:

机器人学第三章(机器人的机型与结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aUEVZSkzXVtQtK1I10C

俺看不下去,呵呵, 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