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冷轧,锻造的区别

楼主(2016-11-12):
     一、热轧
   是以板坯(主要为连铸坯)为原料,经加热后由粗轧机组及精轧机组制成带钢。从精轧最后一架轧机出来的热钢带通过层流冷却至设定温度,由卷取机卷成钢带卷,冷却后的钢带卷,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经过不同的精整作业线(平整、矫直、横切或纵切、检验、称重、包装及标志等)加工而成为钢板、平整卷及纵切钢带产品。
    优点:可以破坏钢锭的铸造组织,细化钢材的晶粒,并消除显微组织的缺陷,从而使钢材组织密实,力学性能得到改善。这种改善主要体现在沿轧制方向上,从而使钢材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各向同性体;浇注时形成的气泡、裂纹和疏松,也可在高温和压力作用下被焊合。

 缺点:

  1.经过热轧之后,钢材内部的非金属夹杂物(主要是硫化物和氧化物,还有硅酸盐)被压成薄片,出现分层现象。分层使钢材沿厚度方向受拉的性能大大恶化,并且有可能在焊缝收缩时出现层间撕裂。焊缝收缩诱发的局部应变时常达到屈服点应变的数倍,比荷载引起的应变大得多;

  2.不均匀冷却造成的残余应力。残余应力是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内部自相平衡的应力,各种截面的热轧型钢都有这类残余应力,一般型钢截面尺寸越大,残余应力也越大。残余应力虽然是自相平衡的,但对钢构件在外力作用下的性能还是有一定影响。如对变形、稳定性、抗疲劳等方面都可能产生不利的作用。

  二、

    在常温下的轧制一般理解为冷轧,从金属学观点看,低于再结晶温度的轧制为冷轧 。
    用热轧钢卷为原料,经酸洗去除氧化皮后进行冷连轧,其成品为轧硬卷,由于连续冷变形引起的冷作硬化使轧硬卷的强度、硬度上升、韧塑指标下降,因此冲压性能将恶化,只能用于简单变形的零件。轧硬卷可作为热镀锌厂的原料,因为热镀锌机组均设置有退 火线。轧硬卷重一般在6~13.5吨,钢卷在常温下,对热轧酸洗卷进行连续轧制。内径为610mm。
产品特点:因为没有经过退火处理,其硬度很高(HRB大于90),机械加工性能极差,只能进行简单的有方向性的小于90度的折弯加工(垂直于卷取方向)。
简单点儿来说,一块钢坯在加热后经过几道轧制,再切边,矫正成为钢板,这种叫热轧。  冷轧,是在热轧板卷的基础上加工轧制出来的,一般来讲是热轧---酸洗---冷轧这样的加工过程。冷轧是在常温状态下由热轧板加工而成,虽然在加工过程因为轧制也会使钢板升温,尽管如此还是叫冷轧。
由于热轧经过连续冷变型而成的冷轧,机械性能比较差,硬度太高。必须经过退火才能恢复其机械性能,没有退火的叫轧硬卷。
轧硬卷一般是用来做无需折弯,拉伸的产品,1.0以下厚度轧硬的运气好的两边或者四边折弯。        优点:成型速度快、产量高,且不损伤涂层,可以做成多种多样的截面形式,以适应使用条件的需要;冷轧可以使钢材产生很大的塑性变形,从而提高了钢材的屈服点。

  缺点:

  1.虽然成型过程中没有经过热态塑性压缩,但截面内仍然存在残余应力,对钢材整体和局部屈曲的特性必然产生影响;

  2.冷轧型钢样式一般为开口截面,使得截面的自由扭转刚度较低。在受弯时容易出现扭转,受压时容易出现弯扭屈曲,抗扭性能较差;

  3.冷轧成型钢壁厚较小,在板件衔接的转角处又没有加厚,承受局部性的集中荷载的能力弱。

总之热轧是最初成型的板类,酸洗,冷轧以及镀锌彩涂之类的都是由此一项一项加工出来的。
冷轧和热轧都是型钢或钢板成型的工序,它们对钢材的组织和性能有很大的影响,钢的轧制主要以热轧为主,冷轧只用于生产小号型钢和薄板。

   三、热轧和冷轧的主要区别是:

  1、外观及表面质量:

  由于冷板是热板在冷轧工序后得到的,而且冷轧同时还会进行一些表面精整所以冷板在表面质量(如表面粗糙度之类)上比热板来得好,所以如果对产品后序上漆等涂覆质量存在较高要求的,一般选择冷板,另热板又分酸洗板和未酸洗板,酸洗板表面由于酸洗过所以成正常的金属色,但是未冷轧所以表面还是没冷板高,未酸洗板通常表面会有氧化层带着,发乌,或者存在四氧化三铁乌层,通俗讲就是火烤过似的,而且如果存放环境不好的话通常会带点绣。

  2、性能: 一般情况下,热板和冷板在工程中其机械性能是认为无区别的,虽然冷板在冷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加工硬化,(不过不排除对机械性能要求严格的情况,那就需要区别对待了),冷板通常比热板的屈服强度稍高,表面硬度也高一些,具体怎么样需要看冷板退火的程度。。但是不管怎么退火冷板强度是比热板高的。

  3、成形性能: 由于冷热板得性能基本差不太多,所以成形性能的影响因素就要看其表面质量的区别的,由于表面质量是冷板来的要好,所以通常来讲同材质的钢板,冷板比热板的成形效果来得好一些。

  四、锻造
利用锻压机械对金属坯料施加压力,使其产生塑性变形以获得具有一定机械性能、一定形状和尺寸锻件的加工方法。锻压(锻造与冲压)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通过锻造能消除金属在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铸态疏松等缺陷,优化微观组织结构,同时由于保存了完整的金属流线,锻件的机械性能一般优于同样材料的铸件。相关机械中负载高、工作条件严峻的重要零件,除形状较简单的可用轧制的板材、型材或焊接件外,多采用锻件。

网友:
中板好象6以下全是开卷,6以上开平

网友(2020-04-27):
科普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