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纤棒能车螺纹吗

楼主(2016-11-12):
玻纤棒材料很硬,耐酸碱。如果用它做零件,能车螺纹,攻丝。打沉头孔吗?请教用过这类材料的,谢谢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用它来做零件比钢铁要轻很多。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啊,它的耐磨性以及塑性怎么样啊,还有集中应力的问题和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可以车削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你们见过吗?里面不是纤维吗?请问怎么形成螺纹呢?

网友:
没试过、关注下此贴!确实很好奇?

网友:
作为轴类零件我用过,在强度要求比较低的工况下没有问题,主要还耐酸碱,就当做POM来用好了

网友:
可以车螺纹,不过一般螺距较大,以前工作的地方做单兵反坦克导弹发射筒,口部一个金属环就是螺纹拧上去的

网友(2017-01-22):
完全可以的

网友:
最好是嵌件嵌入螺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