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连杆机构如何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16-11-12):
夹持物最大800kg,夹具材料为q235,需垂直将圆饼向上吊,想检查夹具是否够力,请问如何进行强度校核,谢谢

网友:
抓手在不同的抓取角度需要不同的抓取力,这个需要你自己计算,可以使用有限元简单分析一下连杆的强度!

网友:
这个只要检核那个直径40mm的圆柱体受到的剪力(重力的一半),用这个力除以圆柱体的横截面积,得到的与材料的屈服强度相比较,就行。

网友:
在SW里可以进行受力分析。

网友:
哈工大理论力学书上有简化版的题目可以去看看!

网友:
1.手动分析。如果是运动的,且速度较高,需要计算惯性力,可是惯性力你得计算转动惯量,如果你的约束点不在质心,还得平移转动惯量,再用动静法计算出你需要的力。
2.计算机计算。我知道的可以用creo的动力学分析计算出所有的力。
再进行强度分析

网友A:
1,注意夹起力由圆料自身重量提供,大小由圆料自身直径决定。
2,重量一定下是否能夹起由圆料的直径决定,重量一定直径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夹不住了。
3,楼主可以画个受力简图分析一下。楼主要学会画受力简图,这个应该不难吧!
4,当然以上都是在铰链轴销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成立,首先保证铰链轴销校核有效。

网友:
选取最大张角进行计算,按照材料的拉伸强度计算出最大物重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借助三维软件计算一下,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我很久以前设计过这种夹钳。
杨长kui的《起重机械》里有分析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久以前设计过这种夹钳。
杨长kui的《起重机械》里有分析计算方法。

补充两个当时做的按比例缩小模型的图片:

网友(2019-10-12):
引用 网友A:
1,注意夹起力由圆料自身重量提供,大小由圆料自身直径决定。
2,重量一定下是否能夹起由圆料的直径决定, ...

1、能不能夹起来我感觉和抓手夹持部分的重心位置及质量有关;
2、首先确保能够夹起来在做强度方面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