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到底什么是轴承位。

楼主(2016-11-12):
我是菜鸡,求助大神,到底什么是轴承位,都说轴承位要求严格,那怎么测量是不是合格呢,

网友:
就是装配轴承的位置,要求配合精度是js6.

网友(点评):
这个公差不是一概而论的

网友:
就是轴上安装轴承的位置,这个位置都有形状和位置公差要求,还有表面粗糙度要求

网友:
轴承座中,与轴承外圈外径面配合的孔表面。
转轴上,与轴承内圈内径面配合的轴表面。
配合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
轴孔子轴承的安装接触配合的部分,要求较为严格,有尺寸公差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网友(点评):
孔与轴承外圆配合的部分不是?

网友A:
轴承位就是轴或者孔是和轴承相配合的一个尺寸段,这个区域里首先根据使用要求选择轴承形式来确定配合公差带,加工时要保证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要满足图纸的精度要求。

网友:
轴承位大致要求:材质硬度HB230以上,表粗0.8,精度7级。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一般也就调质要求,如果材质是铸铁的如何?

网友(点评):
除非没有大的要求的玩具之类才用它,否则一定要增加钢套才行

网友:
就是装轴承地方,严格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位就是轴或者孔是和轴承相配合的一个尺寸段,这个区域里首先根据使用要求选择轴承形式来确定配合公差带 ...

多谢大神,长知识。

网友:
楼上几位回答的很彻底,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