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盖的两只耳朵怎么焊接,在线等

楼主(2016-11-12):
想要做个夹具不知该怎么做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问的具体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问的具体含义

目前是画好线后,边上有个圆孔的耳朵焊上去的,费时,而且经常焊不垂直。怎么才能又快又好

网友:
按孔尺寸车根通长的轴,把耳朵先穿轴上,再焊接。

楼主:
两边该怎么定位呢?上下怎么焊垂直呢 ?

网友:
轴加挡边,很容易做的一个夹具。想焊接质量稳定如果量大可以考虑机器人。这个就省事。效率高。

网友:
做个夹具固定要焊接的耳朵,而这个夹具要固定在箱子上。

网友:
材质板厚受力情况,这么多的未知信息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