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弯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6-11-12):
请教各位前辈,如图,这么小的弯如何弯制?我用40的弯管机做,干出来管子直接扁了。加了防皱模也不好使。用压力机压也扁。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式,管子的变形程度能控制在2mm以内就可以。请各位前辈指教,在线等。谢谢!谢谢!

网友A:
管子里面加点沙子试试

网友:
1,以前见论坛人说,灌满沙子填实,然后加热弯。
楼主可以试试。
2,不行改个合理的结构,或转化过渡。

3,扶手美观就行,不一定非这样,买成品的护栏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面加点沙子试试

加沙试了。效果不好,加很细的沙,夯的很实。效果不明显。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烘烤后、折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人说,灌满沙子填实,然后加热弯。
楼主可以试试。

因为这是做扶手用的拉丝管,表面要求很严。我怕加热之后表面变黑,没法处理的。就没试过加热,如果要是加热的,用什么加热呢?加热后管子的机械性能是不是就变了?

网友:
可以用焊接弯头(钢制对焊管件)。
我现在设计栏杆,都用这种弯头。

网友C:
这也叫冲煨弯,靠模具保证滴

网友D:
里面加水,然后冻成冰,再弯

网友:
往管里面加废电线充填,再用弯管机弯出来。

网友:
材料的不行,加热慢慢弯。

网友E:
你这是不锈钢拉丝管吧,不锈钢本身就很硬,角度又小,管子的变形程度控制在2mm很困难,热煨的话表面颜色会有变化,不如适当将弯管角度尺寸加大。

网友:
采用弯头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不锈钢拉丝管吧,不锈钢本身就很硬,角度又小,管子的变形程度控制在2mm很困难,热煨的话表面颜色会 ...

一直没试加火。如果表面变黑的话,酸洗一下会不会恢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叫冲煨弯,靠模具保证滴

您好,能具体介绍一下冲煨弯的工艺吗?具体是什么工艺流程。模具的形状大概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它是冲压模的技巧,具体我也没设计过。锅炉管道供应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加水,然后冻成冰,再弯

今天刚试了加水冻成冰。在其他的弯头上试的,有效果,但是这个图这么小的弯,效果不明显。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刚试了加水冻成冰。在其他的弯头上试的,有效果,但是这个图这么小的弯,效果不明显。还有什么好的方 ...

楼主解决弯管了吗?你弯管机里面没有芯棒肯定弯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弯管了吗?你弯管机里面没有芯棒肯定弯不出.

没解决。半径太小了。坐等哪位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