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Rc 螺纹配合调正

楼主(2016-11-12):
各位大侠,是否有一种机构或者接头类得零件能解决R,Rc 螺纹配合时调正的问题。因为密封性圆锥配合时旋转角度是随机的,我的零件需要在一个设定的位置固定。
在线等。谢谢。

网友:
设定长度,用端面密封

网友:
难道不可以再加一个活接头吗?

网友:
先打样将尺寸调整到需要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