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长杆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6-11-12):
竖直长杆固定在地面上,长度为5.2米,需要抵抗六级风,如何计算其直径,其弯曲变形,材料为铝材。计算其稳定性。

网友:
静态抗弯刚度;动态刚度:考虑“卡门涡街”产生的振动,共振频率要避开它。

网友:
风压按80Kg/平方米计算

网友:
先查出6级风受到的风压,压力表:

网友:
悬臂梁受均布载荷,应该考虑剪力和弯矩啊,长杆受压吗?不受压不用考虑稳定性吧?

网友:
主要计算风载,有这方面的计算方法。

网友:
稳定性是指,材料受到载荷保持原有平衡形态的能力,除了风力长杆还有其它的负载吗?感觉这个不应该考量杆件是否会失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