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两个东西纯滚动

楼主(2016-11-13):
两根红线表示一个零件的两个状态,圆盘不动,红线动。  有什么办法让红线从一个极限位到另一个极限位的过程中都保持与圆相切。四杆机构好像可以?大家分享点方法

网友:
行星齿轮机构也可以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链球未出手前

网友:
物体与圆盘中心通过一条铰链连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切点旋转  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不行,切点是沿着转盘走动的

网友:
为毛没看懂

网友: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先绘制出红线一端的运动轨迹,按照这个轨迹加工出一个槽。使得红线的该端沿着这个槽运动。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