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操作者主轴没有正常抓取刀库刀具

楼主(2016-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TOOL MANAGEMENT TABLE    刀具管理表!(数控系统数据表控制数据界面)

网友:
英文界面,最麻烦的了。
看看能否转为中文界面,再根据说明书,才容易对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
自己都玩到这里来了,还怕玩不下去吗?
刀具管理表里有一个位置是刀库上标记的刀在系统的刀号(刀库上标记的是1,实际机床上的是D5),这样可以把乱的刀号调整过来。最好的调整方法是把刀库的刀下了,重新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内刀具库上设定的刀具库位与实际刀库上的刀具位置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