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和法那克 G2、G3、G41、G42代表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么?

楼主(2016-11-13):
广数和法那克  G2、G3、G41、G42代表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都是一样的,因为FANACU执行的是ISO标准,而这几个基本指令都是按这个标准定义的,广数也不能例外.

网友:
这几个是一样的。
G02和G2一样,顺进针圆弧插补
G03和g3一样,为逆时针圆弧插补
G41为左刀补
G42为右刀补
G40为刀补取消
.................

网友: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同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