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小问题,大家注意下。

楼主(2016-11-13):
前日突然一个客户和我说给他们下错料了,我楞了一下,想我做的图纸都是检查很多次尺寸的,应该很难出错。赶忙打开图,发现三维和工程图都没错,就是SOLIDWORKS的展开图有问题,本来是椭圆弧的地方是段直线。
我开始以为是2016这个版本的原因,又用自己电脑上的2013版本试了下,发现该问题还是存在,不知道有没有谁能解答这个问题!
(纯圆弧的斜切不会有问题,主要是带了一段倾斜直线(直线段和中心线不平行)的钣金零件的斜切)

网友A:
这与什么版本无关,这也与solidworks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什么版本无关,这也与solidworks无关

大侠能否按图做个看下,我看看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什么版本无关,这也与solidworks无关

大侠能否说下这个选项在哪个窗口里面?有截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有,刚刚试了

网友B:
看来天花板说对了,问题出在软件设置里,默认为简化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天花板说对了,问题出在软件设置里,默认为简化状态了

你画了这个图?贴下步骤和图纸看看

网友(点评):
我不会sd,我只是觉得天花板说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画了这个图?贴下步骤和图纸看看

此动图能否说明?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那天只调了系统菜单里的简化折弯,没调特征树里的,没见到效果,现在OK了!

网友:
又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