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的压力缸用4个M10的螺丝可以锁紧吗??

楼主(2016-11-13):
5T的压力缸用4个M10的螺丝可以锁紧吗??应该怎么计算验证了,这螺丝一旦小了断了就不好了,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不知道,K,K1参数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差不多了,那具体怎么算啊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太想省事了吧,这个还不明显?

网友:
找到一本液压缸样本,翻到头部方法兰液压缸,看哪种缸径力量能达到5吨,然后看他的螺栓是多大的就可以 了

网友(点评):
比较简便的方法。

网友:
感觉M10可能小了;但可以计算,但计算都是比较麻烦,直接咨询液压缸厂家最方便,当然也可以翻一下液压缸的样本,看它用多大的螺栓。

网友:
就强度已经够了,用10.9级的吧

网友(点评):
够不够要计算的,一旦不够螺丝断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10.9级的一个顶3t

网友(点评):
M10,10.9级的够了,安全起见,用M12的好了

网友:
M10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