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用什么方法做?太难了。

楼主(2016-11-13):
请教大神们,这个用软件怎么做出来啊。不需要按图片来绘制。只要说一下方法和思路。径向的环状筋,还有轴向的!

网友:
玛雅?坐等楼下大神解读

网友:
扫琼啊,先画曲线,在曲线端点和中间各画你零件的外形尺寸,主要矢量方向要画对,一扫就出来了,可能会扭曲,在扭曲处编辑连接点位更改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做过逆向的都知道怎么画

网友:
估计曲线加扫描吧

网友:
大致画了一下。

网友(点评):
赞一个!更实际!

网友(点评):
厉害了大兄弟

网友:
creo 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画轨迹(空间曲线),再画轮廓,最后扫描(sw)

网友:
你这是点云,并不是模型图。

网友:
曲线  扫描

网友:
把那些筋都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制造中,这个管子是自己制造还是买现成的管子?

我在设计中也用不少蛇纹管类,却从来没画过这种软管。。。也没觉得碍什么事儿。

网友:
各位,楼主的问题确实属于Inventor设计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扯蛋。
所以我每天都会看看有什么样的讨论出现。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人把事情的关键点出来(这种现象其实不罕见,大家不是”用“而是”玩“)

直到 Cavalier_Ricky 先生问道:把那些筋都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讨论至于上正轨了。
我们人类,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做事情的过程和方法。这个应当算是常识吧?
如果楼主确实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请回答 Cavalier_Ricky 先生的问题,以便继续。

当然,我们这个论坛的特点是,提问之后立马消失。这是我十分不解的事情,我们这里又不是淘宝店,需要做虚假的出货量吗?

网友:
点云是点集而成。这个显然不是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毕竟不管是建模还是实际生产,都要根据加工流程和方法来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