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1表示什么螺纹

楼主(2016-11-13):
锥形管螺纹吗 ?螺距直径怎么看?

网友A:
自己看图哦。

楼主:
基面直径,小头最小,小头最大分别指的什么

网友(点评):
公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哦。

小头最小,小头最大,基面直径,小头参考直径。怎么有这么多直径,分别代表什么,搞糊涂了

网友(点评):
螺纹有锥度,所以有小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头最小,小头最大,基面直径,小头参考直径。怎么有这么多直径,分别代表什么,搞糊涂了

你不能理解为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理解为公差吗

基面直径呢

网友(点评):
你可理解为低空可加工最大直径。你可有看看机械方面的基础知识的书,在这论坛问1+2=?你觉得合适吗?

网友(点评):
又打错字了,下面的低空应是底孔。

网友B:
楼主想知道什么,是加工还是选配?

网友:
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常用于水管、液压回路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知道什么,是加工还是选配?

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

2楼给的尺寸表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