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轴承时,如何判断是内圈还是外圈承受动载荷

楼主(2016-11-13):
新人一直不理解,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网友A:
滚动轴承的配合是指轴承内圈与轴颈、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 由于滚动轴承是标准件,故内圈与轴颈的配合采用基孔制,外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采用基轴制。配合的松紧程度根据轴承工作载荷的大小、性质、转速高低等确定。转速高、载荷大、冲击振动比较严重时应选用较紧的配合,旋转精度要求高的轴承配合也要紧一些;游动支承和需经常拆卸的轴承,则应配合松一些。 对于一般机械,轴与内圈的配合常选用m6、k6、js6等,外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常选用J7、H7、G7等。由于滚动轴承内径的公差带在零线以下,因此,内圈与轴的配合比圆柱公差标准中规定的基孔制同类配合要紧些。如圆柱公差标准中H7/k6、H7/m6均为过渡配合,而在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中就成了过盈配合。所以你选择轴承时首先要考虑到它的使用环境,受力情况再选择合适的轴承,不同的轴承受力的方式也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的配合是指轴承内圈与轴颈、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 由于滚动轴承是标准件,故内圈与轴颈的配 ...

谢谢!

网友:
关注富金机网微信公众号,专注工业品知识

网友:
具体要看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