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6-11-14):
      数量9000件,精度:IT12-IT14(锥销只是起到导向作用),材料Q345,说明:上下模开始由平面缓慢过渡到最终的阶梯面,下模静止,上模在油缸的作用下运动,火焰加热保持在500度左右,请问各位大神:此方案是否可行?有何可改进之处?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1-14 14:07):
毛坯为φ16*200的圆柱体,定位轴向、侧位可以定位,就说在定位的情况下能否滚压处这种销子?

网友:
我觉得零件左侧没有限位,在锻压的时候会向侧滑移,导致精度不高. 另外,我觉得分二次锻会更好

网友:
上下模的斜面夹持零件,零件能直线滚动吗?

网友:
火焰加热保持在500度,会不会温度太低了。

网友A:
从这个方案图上看不出横向和纵向上零件是如何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方案图上看不出横向和纵向上零件是如何限位的。

定位可以解决,毛坯是φ16的Q345,且不长(200左右),现在假设在定位的情况下,能不能滚压出来这种销子?

网友:
我什么不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可以解决,毛坯是φ16的Q345,且不长(200左右),现在假设在定位的情况下,能不能滚压出来这种销子 ...

如果上下模斜面滚压零件,假如是纯滚动,零件好像不能直线滚动,如果非要这样滚压,锥形表面就不是纯滚压出来的,锥形表面光洁度不会高。
可参考看下圆锥滚子止推轴承的结构。

网友:
温度低了。另外多次锻会更轻松,质量也稳定。考虑一下凸轮送料。

网友:
楼主的设计我大致知道了,楼主想通过加热软化工件靠上下模达到冲压的目的一次成型,不知道是这样吗?首先肯定你的成本意识和行业结合创新的理念。这个上下模的材质是什么?加热温度是否够,Q345的抗拉强度是否知道?工件在上下模的挤压过程中怎么定位?上下模的压力是多少?这个压力一次能冲压多少件是否做过强度校核?冲压的动力来自哪里?

网友:
上下模可以不锈钢301s可以耐800高温;不知道
后面的直径是怎么保证的尺寸

网友(2023-07-26):
怎么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