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控制台制作

楼主(2016-11-14):
各位前辈、高手,像这样的控制台可以采用型材制作吗?

网友A:
一般都是铁片折弯的,要求高了就用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铁片折弯的,要求高了就用不锈钢

现在厂里要求用型材制作,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郭经验指导指导的

网友(点评):
要开模,你确定你公司负担的起开模费?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厂里要求用型材制作,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郭经验指导指导的

现在厂里要求用型材制作,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或经验指导指导的

网友B:
电控主框架当然可以用型材,又不振动又不受力,外面还是得裹一层铁皮的啊
有尺寸,你直接搭不就完了吗

网友:
骨架用型材搭,外面用铁皮包裹

网友:
一般都是铁片折弯的

网友:
喜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控主框架当然可以用型材,又不振动又不受力,外面还是得裹一层铁皮的啊
有尺寸,你直接搭不就完了吗

需要出图与工艺,本人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之前立柜到时看到过用型材的,但是这种三段式的斜面控制柜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指教

网友(点评):
原理是一样的,先搭框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出图与工艺,本人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之前立柜到时看到过用型材的,但是这种三段式的斜面控制柜真的 ...

你直接找本型材目录翻翻就知道了,里面能做到满足你要求的型材
没目录?
那网上淘宝或者misumi、怡合达之类的搜搜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出图与工艺,本人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之前立柜到时看到过用型材的,但是这种三段式的斜面控制柜真的 ...

关键是有斜面,架子不知如何搭建

网友:
可以选用标准型材组装框架,上面覆蒙皮。

网友:
模拟学习,鉴实物参考

网友:
用型材。。。简单的东西非得弄那么复杂干嘛?威图的操作台也没用型材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