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生产中铝型材最小壁厚是多少

楼主(2016-11-14):
国标规定最小壁厚为1.2-1.4mm,

我们有个产品0.5mm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A:
参考罐装行业,易拉罐厚度在0.3mm左右。

网友(点评):
易拉罐是不同的工艺。

网友:
这个要看型材的截面吧

网友B:
向厂家订制铝挤型材,成品率很低,价格贵

网友(点评):
层主定过么?有没批量,可以帮你看看,成品率低是因为图纸设计有问题么,还是外表面或者有问题?

网友(点评):
合格涨低

网友:
看你的型材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折弯出来的,挤压的话出不了这么薄的,折弯的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罐装行业,易拉罐厚度在0.3mm左右。

易拉罐厚度哪个0.3那么厚,你确定你喝过易拉罐的可乐吗?

网友(点评):
红牛,买个喝了量一下

网友(点评):
红牛是三片罐,厚一点,两片罐哪有0.3厚

网友(点评):
那不是一个工艺,没有参考性。

网友:
不能买标准型材然后自己回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厂家订制铝挤型材,成品率很低,价格贵

合格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