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这种电机驱动的简易升降台?求推荐

楼主(2016-11-14):
比较好的模组就不用推荐了,太贵啊。国产的就行

电机升降台

电机升降台

网友:
XY table 淘宝上有...

网友:
这种升降台很多啊,国内好点的真没有,问问上银或者怡合达

网友A:
精度低可采用同步带驱动,精度高就用伺服驱动,满大街的玩意儿,不清楚楼主多少钱算贵。

网友:
上米思米取材制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低可采用同步带驱动,精度高就用伺服驱动,满大街的玩意儿,不清楚楼主多少钱算贵。

应该说     精度低可采用同步带驱动,精度高就用丝杠驱动  吧

网友(点评):
丝杠是传动件吧,动力驱动不还是伺服电机?普通减速电机不太好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