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简单自动的切熟肉

楼主(2016-11-14):
有什么办法能简单自动的切熟肉?每次切的片数差不多,肉不很规则?

网友A:
你是想Idea 还是想问问需要什么设备?
Idea
 熟肉冰箱冷冻 再切会很容易
设备
最简单的是多间隔刀片
复杂设备
上自动化
to be contin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Idea 还是想问问需要什么设备?
Idea
 熟肉冰箱冷冻 再切会很容易

回答的很简洁,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网友:
简易的,后部弹簧顶,前端挡块,刀子一端定位摇摆式切

网友:
有这方面的机器。

网友:
小型冻肉切片机

网友:
可以作为一个非标设备来搞研发

网友:
多组平行刀片,直线导轨,肉摆好后,刀片组进行加速到100m/s,瞬间切开

网友B:
这个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栏目第20161026期旋切功夫的视频。可以搞定你的问题。

http://tv.cctv.com/2016/10/26/VIDEEojdh30v2bYjOlCGjRxe161026.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栏目第20161026期旋切功夫的视频。可以搞定你的问题。

http://tv. ...

切的方面有些启发,但是如果要大块的切成小片,这种机器就不行了。而且,分次切的话,每次切几片就停,不易做到。可能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的方面有些启发,但是如果要大块的切成小片,这种机器就不行了。而且,分次切的话,每次切几片就停,不 ...

这个够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