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宜于耐强酸腐蚀的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6-11-14):
耐60%浓度强酸(此浓度的腐蚀性是最厉害的)腐蚀性能的材料有哪些?
玻纤棒》碳纤棒,这些可以吗?金属除了哈氏合金,还有没有其他便宜点的材料?
碳钢喷特氟龙能耐得住强酸腐蚀吗?求大神支招

网友:
看你做什么零件,具体工况,使用强度使用寿命等等。就材料特性 PTFE可以耐强酸 不过也有周期寿命的
你喷涂厚度太薄,使用时间会很短
玻纤棒 你需要买特制的耐强酸的,不过玻纤主体是SiO2 耐强酸不是很好
国内碳纤维不发表意见,正宗的碳纤维都是军方管制使用,价格那就呵呵了
可以试试复合材料
加我微信聊13913770124

网友:
我司可以帮你喷涂哈氏合金涂层,曾帮上海赛科石化做过490°高温稀硫酸涂层,腐蚀工况也是蛮厉害。有意向加QQ854142231,备注机械社区

网友A:
环氧聚脂、玻璃纤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聚脂、玻璃纤维

玻纤,强碱强酸能力不是很强

网友(点评):
做槽车材料

网友:
看一下玻纤的主要成分,耐不了强碱、酸

网友:
好像PP可以吧

网友:
或者试试铝或不锈钢。
资料:
     含钼双相不锈钢在低应力下有良好的耐氯化物应力腐蚀性能。一般18-8型奥氏体不锈钢在60°C以上中性氯化物溶液中容易发生应力腐蚀断裂,在微量氯化物及硫化氢工业介质中用这类不锈钢制造的热交换器、蒸发器等设备都存在着产生应力腐蚀断裂的倾向,而双相不锈钢却有良好的抵抗能力。
     镍基耐蚀合金主要合金元素是铜、铬、钼。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可耐各种酸腐蚀和应力腐蚀。最早应用的是镍铜合金,又称蒙乃尔合金;此外还有镍铬合金、镍钼合金、镍铬钼合金等。用于制造各种耐腐蚀零部件。

网友:
试试陶瓷材料或者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