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流体过滤装置设计求助

楼主(2016-11-14):
        简单流体过滤装置,压力罐、过滤器(2μm),开关阀门,管道;开关阀门怎么连接在过滤器上面还是下面好一些,上面的话中间环节还有液体流出(过滤很慢),
        管子用PVC类还是不锈,谢谢

网友A:
阀门后是不是还要有个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后是不是还要有个压力表

压力罐接压缩空气给压力就好,那个压力是需要控制的

网友(点评):
从罐子出来的压力是不是会比给的压缩空气的压力大呢?

网友:
PVC施工方便,并且热合后不会漏

网友(点评):
热熔没搞好一样漏,要真漏比钢管还麻烦

网友(点评):
那又是另一回事,尤如出门未带上钥匙哈

网友B:
简单液体,管道当然推荐用PVC塑料管道,便宜方便好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液体,管道当然推荐用PVC塑料管道,便宜方便好的好用。

关键是过滤的东西要的洁净度比较高,2μm的都需要过滤掉,还要定期清理过滤芯之类,之前用的swagelok配件

网友:
阀门在过滤器上游,方便过滤器检修,如果液体是泵打过来的还要做回路。

管道材质要看是输送介质和压力了,没腐蚀的一般液体且压力低于10kg的,可以用PVC或ppr的,压力较高且有腐蚀性的用304或316的吧。

网友(点评):
如要保证连续生产,还得装双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