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铣刨机液压缸转向部分的结构和液压缸的型号!

楼主(2016-11-14):
如图是一款铣刨机。

求教:
   1.液压缸转向部分的结构,我所理解的液压缸是不能直接转向的,需要加装其它结构才能实现转向,所以想请教加装的这部分结构;
   2.液压缸需要承受很大径向力,普通的液压缸无法承受太大的径向力,所以想请教这种类型的液压缸的型号或者生产厂家;
   初入机械行业,对液压部分的知识很欠缺,所以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心中的疑问,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回转式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转式液压缸

像图示的那种机械,机器转向的时候,是回转式液压缸带动液压缸和履带轮一起转动吗?

网友:
有回转液压缸的,但只能来回转动某个角度。
这款路霸厉害,卡特彼勒PM201沥青铣刨机,轻易将路面给刨起,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xODkyMzky.html

网友:
   平行四联杆转向机构  单履带以大支撑油缸为转向中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图示的那种机械,机器转向的时候,是回转式液压缸带动液压缸和履带轮一起转动吗?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