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渐开线齿轮的减速比

楼主(2016-11-14):
最近遇到一件麻烦事,老板(搞电气的)想要一个1:30的一级减速齿轮副,可是这个好尴尬啊。
但是为什么手册上都写着一级减速比3~8呢?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考虑其他的。单纯的30  没啥问题的。

网友:
没什么尴尬的。1:30只不过非材料费空间。手册上3~8是比较节省空间。  二级5x6体积比30要小。

网友:
直接上蜗轮蜗杆,但不知道你转速多少

网友:
为什么手册上都写着一级减速比3~8呢?是因为那是齿轮减速器,而你老板要的是蜗轮减速器。

网友:
可以做到的,只是空间问题而已!

网友:
涡轮蜗杆不行>?

网友:
1:30,齿轮传动的话,要二级,5*6=30。
蜗轮蜗杆的话,一级就行,螺杆线数为1,蜗轮齿数30.

网友:
输入输出有换方向的话用蜗轮蜗杆   没有换方向的话一级少齿差就能满足了

网友(2019-02-12):
“1:30的一级减速齿轮副”传动,如果这个速比范围单靠齿轮传动,的确不合理
一般
单级:极限速比是18
两级:极限速比是60
三级:极限速比是300
为什么是这样呢
齿轮传动不仅仅是机械原理的问题,更是机械零件(现在也叫机械设计)问题
如果速比太过悬殊,不仅是大小齿轮尺寸相差太大,而要考虑弯曲、接触、胶合等问题
比如大小齿轮相差过大,那么小齿轮的节园速度就会很大,效率相对就低,因为小齿轮体积小,温升就大,温升大就会使得啮合点更容易胶合损害。还有其他原因,总之凡事不能走极端
对于要求“1:30的一级减速”,速比的一部分可以由电机或者液压来承担,意思就是不必完全靠齿轮传动。对于学机械的这些变通的方法应该不陌生

网友:
少齿差,三环减速都可用。

网友(点评):
的确是,只是楼主表达给人感觉只能用一对齿轮。理解有误

网友(2019-04-02):
看不懂,好像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