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轴如何加工?

楼主(2016-11-14):
菜鸟求助,这根轴上什么机床,怎么加工划算?材质为50CrVA.谢谢!

网友A:
没有同心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同心度要求吗

没有,按未注形位公差标准来

网友B:
加工量多少?

网友:
车床铣床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量多少?

就1根

网友:
这么长呀

网友:
精密点的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
架上跟刀架车好后铣槽、铣扁

网友:
这么长的轴,车床加工时,两顶尖装夹,或一夹一顶;
增加跟刀架:
或采用双刀车削细长轴改装车床中滑板,增加后刀架,采用前后两把车刀同时进行车削:

网友:
要把你有的机床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按未注形位公差标准来

1.5M的6140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