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设计

楼主(2016-11-14):
请问如果要在一根轴上同时安装3个轴承(同一侧安装进去,另一侧还有东西),轴承外径要求为15,内径不小于6,怎么办?(查到了轴承有6、10的内径(普通的径向轴承),可以设置什么东西变成阶梯轴吗?)

补充内容 (2016-11-14 15:06):
就是想设计一个可以同时安放3组轴承的轴,本来想使用阶梯轴,但是轴承尺寸只有两种,那么第三组轴承可以使用一个金属套吗?比如说使用两个内径为10的轴承,阶梯轴为一个10的,一个8的,然后设计一个圆管(直径8,...

补充内容 (2016-11-14 15:07):
这样将圆管和轴承装一起后安装到轴上面。

补充内容 (2016-11-14 15:08):
主要是是新人,没有设计经验,不知道这样的设计工业上是否可行?请各位大神赐教~

补充内容 (2016-11-14 15:20):
三个轴承是分别使用的,有相对转动,轴承之间的定位会使用轴套

补充内容 (2016-11-15 00:03):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A:
你是想说轴承隔套/套筒吗
如图箭头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轴承隔套/套筒吗
如图箭头所示

额,是在轴承里面加吗?之后再安装套筒到轴上?还是这个套筒只是定位用的?因为如果轴是10,然后要同时使用三个轴并排的安装进去非常的困难,或者说是正规的轴承安装方法是可以并排安装若干轴承而没有事情的?

网友B:
三个轴承一起使用还是各自独立使用,如果一起使用,并排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轴承一起使用还是各自独立使用,如果一起使用,并排安装就可以了。

独立使用的,就是三个轴承之间会有5毫米的空位,一串轴承,分别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独立使用的,就是三个轴承之间会有5毫米的空位,一串轴承,分别转动

用轴承隔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在轴承里面加吗?之后再安装套筒到轴上?还是这个套筒只是定位用的?因为如果轴是10,然后要同时使 ...

第一个肯定用轴肩定位,装第一个轴承后加一个轴隔离套(长5)再装一个轴承再加一个隔离套,然后是最后一个轴承
最后外面其他随便选一个卡位

网友:
可以加轴套,轴套和轴要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肯定用轴肩定位,装第一个轴承后加一个轴隔离套(长5)再装一个轴承再加一个隔离套,然后是最后一 ...

好的,懂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轴承隔套/套筒吗
如图箭头所示

嗯嗯,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