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怎么检测距离的

楼主(2016-11-14):
如图:是一个压销钉的机构,我在销钉压入的时候位移传感器检测头已经是接触到了,那我是怎么来检测销钉压入深度的,位移传感器是怎么计算的,我以前一直以为位移传感器是在销钉接触工件的时候然后正好是位移传感器开始读书,怎么用的这个位移传感器

网友:
没使用过位移传感器,我们都是使用引伸计

网友A:
行程长需要标准尺寸块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长需要标准尺寸块配套使用

我同事说只要装在行程内就行了,他会自己判定读数的,我想外部肯定要有信号感应吧在开始计数的时候

网友(点评):
是的,但距离在5mm以内还行,大了干扰等因素误差就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同事说只要装在行程内就行了,他会自己判定读数的,我想外部肯定要有信号感应吧在开始计数的时候

恩,好的,谢谢您

网友B:
问:“位移传感器是怎么计算的”?
答:这类TR传感器只输出,不计算,可以观察。建议用线性L编码器,可以控制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位移传感器是怎么计算的”?
答:这类TR传感器只输出,不计算,可以观察。建议用线性L编码器,可以 ...

对啊,控制深度我可以外部调节死限位,这个TR传感器的话在读数初始位的时候是外部给信号到末置位的读书吧,不给信号应该就不能判断哪里到哪里的读数了吧

网友(点评):
初始位用一个光感,死限位也已确定,用TR测量位移,确认是否到位。也可以。

网友C:
位移传感器经过一个信号转换模块读取数据,传感器必须有个内部标定,因为要有个预压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移传感器经过一个信号转换模块读取数据,传感器必须有个内部标定,因为要有个预压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初始读数的时候得给信号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控制深度我可以外部调节死限位,这个TR传感器的话在读数初始位的时候是外部给信号到末置位的读书吧 ...

哦哦,好的,谢谢您

网友:
位移传感器都有个标定的,可以试试拉绳式编码器

网友:
位移传感器有多种用法:
一种是在放大器上设置好基准值和公差,压到位时放大器反馈一个ok或者不ok的信号给plc
另一种是可以输出模拟量的,这种可以准确测量出压入的高度并实时反馈。
不管哪一种,位移传感器只要在量程内都可以使用的,你放心的去用吧

网友(2023-08-05):
这个是活动的可以微调

网友D:
感觉和油浮子差不多,滑动变阻器的远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油浮子差不多,滑动变阻器的远离

滑动变阻器寿命有限?

网友:
有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