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密封环两端压差问题

楼主(2016-11-14):
气缸在使用的时候,活塞的一边连通外界,另一边连通气源,两边的压力差乘以缸径就是气缸的力,此时只要不超过工作气压就可以。但是如果我在气缸杆伸出来以后把两个口都封住,然后把杆往里挤,气缸的前端会变成真空,后端随压缩量气压逐渐增大,多次使用会不会造成密封圈的损坏呀,此时相当于压缩气体的气压不用减0.1MPa,也还是在工作气压之内,但是会不会因为活塞两边的压力倍数太大而造成损坏

网友A:
不会,因为压力太小,只要不是太差的密封圈都承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因为压力太小,只要不是太差的密封圈都承受的了

也就是说和两侧压力倍数无关,只要压力差在工作气压之内就不会损坏是吗?

网友(点评):
是的,你压到头最大也就几MPa压力,视气缸结构和行程而定,一般气缸也少见超长的。

网友B:
气缸前端真空状态下,活塞杆应该很难在进行压缩了吧

网友C:
除非漏气,否则一动不动

网友(点评):
气缸刚度很小

网友D:
应该不会!当然气泄就难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前端真空状态下,活塞杆应该很难在进行压缩了吧

我试了是可以的,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大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当然气泄就难说啦!

好的,谢谢,工作气压不超过应该是不会气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漏气,否则一动不动

我做了实验,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只是力越来越大

网友(点评):
放进水中肯定冒泡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实验,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只是力越来越大

我试试

网友:
体积受压变小,压强增大。

网友A:
另外要提醒楼主的是,如果非常快速压缩,过程近似于绝热,有可能把密封圈烤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提醒楼主的是,如果非常快速压缩,过程近似于绝热,有可能把密封圈烤坏

谢谢你提醒,之前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做实验的时候,测得的力和我计算的力相差近20N,应该有一部分和内能的增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