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的帖子有点问题,重新做了一份,求机械高手帮忙求解

楼主(2016-11-14):
  • PRO/E机构仿真模块中进行主动零件伺服电机的设计,要求电机的转速为620,单位为度/秒。
其中,曲柄摇杆机构的伺服电机布置在如下图所示曲柄AC的转动付上,AC水平,DE=25BC=36BD=75AC=25,   求E的速度和加速度

    • OA杆布置转动伺服电机转速620EC的速度也是620DF杆距离O点:86.6mmC点和O点在同一水平线上,OA杆长度为100mmCA与水平方向夹角为30度。DF杆的速度和加速度

网友:
缘来是你,已经有朋友帮你发帖问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神有空算算。

网友:
这不是理论力学书后习题吗

网友:
先用速度基点法,AB取为动系,C取为动点,对C点列速度方程,求出AB杆的角速度。然后同样用速度基点法,AB取为动系,D取为动点,对D点列速度方程,得DF的速度。用加速度基点法,AB取为动系,D取为动点,在图上画出动系上的D点的加速度,取AB杆的方向为投影轴,牵连加速度和科氏加速度都可以不出现,可以解出DF的加速度。

网友:
AE垂直方向的距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