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铝合金散热器,选什么材料,怎么成型合适?

楼主(2016-11-14):
要做个铝合金散热器,选什么材料,怎么成型合适?

网友A:
某宝直接买散热板回来自己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直接买散热板回来自己切割

买回来切割好,然后折弯吗?3mm的铝板怎么折这个形状的能不能拉铝出来再切割。

网友B:
这个形状,还有开孔,要冲压再折弯。型材,要有正好的模具才行。材料一般是6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形状,还有开孔,要冲压再折弯。型材,要有正好的模具才行。材料一般是6063

如果没有下面的转盘能不能用拉铝的方式成型

网友:
某宝或某东上有散热片型材出售的,可以购买回来,再自己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