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有间隙怎么办'

楼主(2016-11-14):
一个平台要翻转180度,但由于是齿轮传动,齿啮合有间隙,所以当翻转结束后平台不能有效定位,会轴向抖动一下,因为平台比较重,所以抖动挺明显',求解

网友:
能否上个图?
一般是有间隙的,
我们的做法是
把小齿轮的固定位置,延两齿轮中心连线方向开腰孔,方便调节中心距,来减小啮合间隙
如果这样做一定要注意腰孔处做个顶紧机构

网友:
齿轮传动一般情况下都会有间隙的,正常情况下间隙很小

网友:
齿轮传动都会有间隙的、可考虑别的方式!!!如液压

网友A:
齿轮传动有间隙这是固有的,补救办法一般采取反向加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有间隙这是固有的,补救办法一般采取反向加制动。

可以详细些吗

网友(点评):
方法对,关键是看你的工况是否需要齿轮反转?

网友:
齿轮在使用过程中,磨损,以致间隙太大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看能否调节中心距。

网友(点评):
仅仅靠调中心距,无法解决问题。没有间隙无法传动。

网友:
有专门的消间隙方法,一般是弹簧预紧的。

网友(点评):
资料介绍中,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但实际见到的不多。

网友(点评):
高精度反向传动的有。

网友B:
翻转180度,我之前也用过齿轮+齿条。
但最近试了一下翻转气缸,结果简单而高效,成本上也没差多少。

网友(点评):
翻转气缸?气缸驱动连杆机构吗?还是专门的旋转气缸?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9楼的建议,考虑用气缸。最好是电机与减速箱一体式的那种。

网友:
齿轮传动油间隙存在是允许的,制造和装配的误差及使用过程中的磨损都会产生间隙的,就是在单个零件图你注意看都会有齿厚的公差和中心距的公差范围,通常在使用一段时间要调整中心距,要是运行过程出现振动和停滞现象或者出现传递运动的不稳定现象就会对整个传动系统做检测,首先看链条是否出现疲劳磨损,在检测齿轮啮合部位是否失效(压铅丝)再检查中心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转180度,我之前也用过齿轮+齿条。
但最近试了一下翻转气缸,结果简单而高效,成本上也没差多少。

就1个翻转气缸,成本在三百多块,简单而实用。

网友(点评):
翻转气缸里也用的是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