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铰链机构细节,连杆间用垫片吗?

楼主(2016-11-14):
我正设计一个剪刀叉的伸缩机构,如图:
请问,这种连杆和连杆间的相对摩擦是怎么处理的?用不用再加垫片,加什么样的垫片?
我个人感觉其实连杆间销轴的轴向力也不太大,连杆之间理论上没有摩擦。但是因为加工误差的原因它总不会那么听话,会有一定的偏斜,偏斜就产生了轴向力。但又不知道这个轴向力会有多大。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
另外,销轴和连杆之间用不用衬套,或者轴承?连杆的厚度,销轴的直径应该怎么取?有没有计算方法?
多谢。

网友:
精度多少?要求的寿命?
高精度要消间隙防止磨损,那必须要轴承。

网友:
连杆间可以用铜垫片或尼龙垫片,当然如果销轴用轴承就不必要了。

网友A:
“但是因为加工误差的原因它总不会那么听话,会有一定的偏斜,偏斜就产生了轴向力。但又不知道这个轴向力会有多大。”
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手动的,这个偏斜是核心问题点,因为偏斜而卡主,后来把链片的厚度加大就好了,轴和孔之间加不加衬套或者轴承无所谓,加了更好,不过成本会增加就是了!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连杆加厚配合长度更多,更不容易歪掉?

网友:
这种机构的受力计算用虚位移原理是最简单的,可以找本理论力学学习一下

网友:
1,结构较小,加个垫片就行,连杆长的话我在销轴上出过轴肩。
2,最好加套这样寿命好,锡青铜,磨铁。
3,看楼主这结构有线轨在,结构强度不是问题。
4,具体算算,论坛前段时间有专门的贴在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用垫片就可以

网友:
一般要求,加聚四氟乙烯也有铸铁、铜套,或者干脆自身凸缘上黄油

网友:
轴承,或轴套都可以吧

网友:
摩擦力是存在的,即使是滚动轴承,好像也有0.01的摩擦系数。
这种机构,轴销和连杆一般加个尼龙轴套就行了,便宜、可靠、耐用,更换也方便。

网友:
我一般是留下两个垫片的间隙,看情况垫还是不垫

网友:
大侠现在也改行做机器手了,大机器向小机器的转变?

说回这机构,加不加轴套我都见过,不加也用的了,反正这种设备用个1-2年就完了
不加轴套的话,配合面的粗糙度要有要求,销子一般是SKH51亮面,那连杆的内孔要精加工下

网友B:
淘宝上买点聚四氟的垫片就ok了,都是现成的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的铰链结构比这个还要长,倾斜度还可以

网友:
可以加自润滑轴承

网友:
一般可以加铜垫、尼龙,无油轴套等。

网友C:
大侠你是故意来考考后辈的吧

网友:
这种结构以前我们用过,建议加润滑材料或者镶上铜套,也可以直接用自润滑轴套省劲,至于说加工容易跑,我们的做法是一对一对的加工,下好料之后周边干完后将一对编号后点焊到一起,然后去干孔,当然我们是重工机械工件大,要是楼主这个件安装空间足够,尺寸要求不严格的话应该可以直接采购现成的这种结构。蔽见,海涵。另外,楼主看一下要是行程能够满足的话,完全可以只用半个菱形,一根连杆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是故意来考考后辈的吧

不是啊~
看回复的大侠们多回复用轴套用垫片
可是你看看从SMC买的机控阀、行程开关等,小轮子也没有轴套,连杆也没有垫片等。照样哗啦啦跑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因为加工误差的原因它总不会那么听话,会有一定的偏斜,偏斜就产生了轴向力。但又不知道这个轴向力会 ...

赞成层主说的。
轴、孔配合的时候,轴的直径与轴孔在轴向的接触宽度(楼主这里也就是轴销直径与连杆厚度)的比值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轴、孔间隙一定的情况下,这个比值越小,它们之间的运动越稳定。
楼主的结构,如果不想连杆偏摆,有两个措施:
1. 像层主说的,增加连杆厚度,如果厚度难以增加,那就得减小销与孔的配合间隙了(成本高),但是随着使用,这个间隙会越来越大,增加轴套或者轴承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2.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限制连杆的轴向移动量,也就是给连杆一个轴向的压力,使他们紧紧靠在一起,这会增大它们之间的摩擦,可以通过添加垫片解决,还有一个缺点是摩擦力消耗更多的功,这样的改动最简单。

网友:
尼龙套不错的选择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一般情况就用铜套就行,有精度要求就轴承

网友D:
可以加POM或者铁氟龙的垫片,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润滑剂,像楼主图片上的这种小型的等间距吸嘴,出力不是很大,轴末垂直水平线的话,是要限制连杆与轴的轴向间隙的(轴与连杆之间的公差配合也要做好,间隙配合),不能过大或过小,连杆和轴的光洁度可以要求到1.6。我以前做过一种1推4的连杆机构,也是用的铁氟龙做垫片,实物也做出来了,运行并没有什么问题。
轴向能用弹簧做个预压阻尼压住连杆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E:
我做过这种,没有加套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这种,没有加套的,还行

没加套?
连杆是什么材质?孔部淬火不?
轴又是什么材质?淬火不?是不是得一个硬一个软?
轴用45,连杆用铝,可以么?

网友:
聚四氟乙烯,自带润滑功能

网友:
大侠,结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套?
连杆是什么材质?孔部淬火不?
轴又是什么材质?淬火不?是不是得一个硬一个软?

铝就算用轴承,时间长了还是会松动。除非超级轻载。

网友:
结构挺好的,不过不喜欢用卡簧,我推荐用塞打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点聚四氟的垫片就ok了,都是现成的

PTFE垫片耐高温,自润滑,不知其耐磨性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POM或者铁氟龙的垫片,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润滑剂,像楼主图片上的这种小型的等间距吸嘴,出力不是很 ...

请教层主,0.5,0.8mm厚度这样的垫片(消除类似lz这样的连杆之间的间隙),有何推荐?谢谢!

网友:
不锈钢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层主,0.5,0.8mm厚度这样的垫片(消除类似lz这样的连杆之间的间隙),有何推荐?谢谢!

直径不用太大,比孔大一点就行,厚度1-3mm都行,具体看实际尺寸,太厚容易卡,太薄容易晃。要么光洁度高,要么自润滑,能耐磨最好,一般金属材料表面光洁度高的也行,涂上薄薄的一层油脂就行。

网友(点评):
咨询了PTFE,太薄不好搞。看样子就不锈钢了。

网友:
没有轴承的话,最好加垫片,用PEEK材料会好点

网友:
楼主的这种结构值得在下学习
佩服!佩服!

网友G(2018-06-04):
我做过几个剪刀叉结构类似于图中,我都是加的igus塑料轴套,很便宜的。一种就是轴套套在转轴上不穿过转板孔。另一种轴套穿过转板孔,让转轴,轴承,转板相对磨,避免金属接触。第二种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几个剪刀叉结构类似于图中,我都是加的igus塑料轴套,很便宜的。一种就是轴套套在转轴上不穿过转板孔 ...

如图

网友(点评):
谢了,加轴套是个不错的方法。塑料轴承,别的牌子的淘宝货也很多了。前些年还没有,只有igus

网友(2019-03-25):
向各位大佬学习了

网友(2020-02-28):
向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2020-05-12):
这个是igus的套筒轴承吧,法兰和连杆有相对的转动吗,还是塑料套筒固定不会转动?